[ZLG-ARM] 敬请高手解答I2C存储器应用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7-06-12):
今天做毕业设计的时候,在I2C存储器CAT1025应用方面遇到了一个问题
while((IO0PIN&KEY4)==0)
        {
        for(i=0;i<50000;i++);
        if((IO0PIN&KEY4)!=0)
        {
        SendTimeRtc();

        I2C_WriteNByte(CAT1025, ONE_BYTE_SUBA, 0x64+d1*8,DATA_BUF, 8);
        DelayNS(10);

         d1=d1+1;

        I2C_WriteNByte(CAT1025, ONE_BYTE_SUBA, 0x64+0x30,&d1, 1);
        DelayNS(10);

        // 清零数据缓冲区,防止出错
        for (i=0; i<8; i++)
            DATA_BUF = 0;
        d2=0;

        // 读回刚才写入的数据
        I2C_ReadNByte(CAT1025, ONE_BYTE_SUBA, 0x64+(d1-1)*8, TMP_BUF, 8);

        I2C_ReadNByte(CAT1025, ONE_BYTE_SUBA, 0x64+0x30, &d2, 1);

     for(i=0;i<8;i++)
       {
        UART0_SendByte(TMP_BUF);
       }

       if(d2<10) UART0_SendByte(d2+0x30);
       else
       {
       UART0_SendByte(d2/10+0x30);
       UART0_SendByte(d2%10+0x30);
       }
        }}

这是部分程序

在串口接收窗口EASY.EXE中接收时钟数据时
第1、3、5、7、9..正常
但是在第2、4、6、8、10...时接收数据出错

若将I2C_WriteNByte、I2C_ReadNByte中的偏移参数0X64改为0XC8,则接收数据正常。

不知这是何缘故?
敬请解答!
谢谢!

网友A:
这个不难~~~

 相关链接:http://www.**/blog/hotpower/18019/message.aspx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看了文档之后还是不太明白,可以说的详细点吗
问题到底是出在什么地方?
应该这样解决。
谢谢!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看了文档之后还是不太明白,可以说的详细点吗
问题到底是出在什么地方?
应该怎样解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