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LPC2292外部启动不了,如何检测?

楼主(2007-06-13):
手头有示波器和万用表,电路仿照EasyARM2200搭的,用JYAG烧写下去了,可是启动不起来,如何检测呢?

网友A:
?

你是如何检验写下去了呢?ISP好使么?

楼主:
用JTAG烧写下去了

ISP写内部,外部我用JTAG写的。我有一块EasyARm2200板子,写到EasyARm2200可以跑,写到我的板子上就不能跑!

网友A:
!

可以试试先用ISP将2292内部Flash的内容全部擦除再往外部flash写东西,俺也曾遇到2292内部没擦除,外部不能启动甚至都没法用JTAG写的问题。
另外:注意内部/外部启动选择的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