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 周公一个外部存储器接口问题

楼主(2007-06-13):
我用的芯片是LPC2292,内部16kRAM已经不够我使用了,于是我选择扩展一片16位的64K外部RAM。可是由于疏忽,在设计电路图的时候并没有像书上介绍的那样用ARM的A1~A16地址线和RAM的A0~A15相连,并没有空出ARM的A0地址线 ,而是 直接一一 相连。为解决 这个问题,我打算把外部的16位RAM当8位的使,于是我在设置寄存器的时候将BCFG0寄存器(我采用BANK0,即CS0做片选)的值由 原来的0x1000ffef,改为0x0000fbef,但是运行的时候出现取数据终止错误。不知道是不是我这种方法和设置有问题。还有我的加载文件是在mem.c.scf(因为我采用的是片内FLASH调试)基础上改的,源文件是
ROM_LOAD 0x0
{
    ROM_EXEC 0x0000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IRAM 0x40000000
    {
        Startup.o (MyStacks)
        * (+RW,+ZI)
    }

    HEAP +0 UNINIT
    {
        Startup.o (Heap)
    }

    STACKS 0x40004000 UNINIT
    {
        Startup.o (Stacks)
    }
}
我直接将
STACKS 0x40004000 UNINIT
    {
        Startup.o (Stacks)
    }
改成
STACKS 0x8000000 UNINIT
    {
        Startup.o (Stacks)
    }
这样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跳一根线不就行了吗???

楼主:
回王紫豪,能不能说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B:
飞线

将CPU的A0线割断,将A16飞到RAM的A0上去,RAM的地址线随便接的,没关系

网友A:
楼上的正解,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