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06的BUG多多

楼主(2007-06-19):
IO口做的简直非常垃圾。

很多IO都不能正常作为通用IO来用,我用主JTAG调试系统,然后从的JTAG口就不能用了,并且P0.22也不能用了,还有很多IO口都不正常,调试程序非常麻烦。

还有SPI,用主模式的话,SSEL必须设置成SPI,不能作为通用IO来用,不然SPI就没有数据输出,简直令人晕死,本来IO口就少,这个IO不能用,那个IO不能用,并且还有3个空的引脚,那么多引脚中可用的引脚也就剩下可怜巴巴的几个了,做系统简直不能用,芯片功能搞的怪怪的,又不合理,唉。

网友A:
JTAG我就用了一次,后来把它废了!

JTAG我就用了一次,后来把它废了!
个人觉得LPCXXX的JTAG很不好用,后来一直用串口调试,觉得还不错!

网友B:
我早就不用飞利浦的ARM了

不要指望ZLG,我现在用NXP的,超级好用,尤其是那个LPC213X系列的

网友C:
NXP不就是飞利浦的吗?

网友D:
我用2103没什么问题呀~~~

网友E:
请教HotPower

   请教一下HotPower:我用LPC2103时用LPC2000 Flash utility能下下去,(用Keil uVision3编译的),但现在哪怕是控制一下I/O也没反应,请问是在编译还是在下载中有什么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