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安装arm-elf-tools-20040427.sh为什么总出错呢?

楼主(2007-06-20):
我最近买了ZLG的SmartARM2200开发装置一套,同时根据要求在一台PC上安装了LINUX (版本:Fadora core 6正版)作为宿主机,但是当我把SmartARM2200随带的光盘上的arm-elf-tools-20040427.sh 安装到LINUX下的时候却总是不能成功,我的安装是根据手册上要求的步骤做的:
1。复制arm-elf-tools-20040427.sh到LINUX的 /usr/src 目录下
2。运行命令:./arm-elf-tools-20040427.sh
按照附带的资料上说,应该这样就能完成安装,可是试了好多次总不能成功,总是说文件找不到或者文件格式不对之类的错误,我不知道错在哪里了?
问了ZLG上海公司的技术支持人员,态度很好但是没有答案,只是说要我去找RED HAT 9.0 版本的LINUX,可是现在市面上9.0版已经看不到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另外还有个情况:用rpm 命令解arm-elf-gdb也是解不开,但是同样用rpm 解arm-elf-binutils却能正常解开安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眼看花将近2000元买的SmartARM2200不能使用,如果这里有ZLG公司的专家或者熟悉这方面的高手敬请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re:

        在FC6上开发uClinux不是明智的选择。就目前国内的情况来说,使用RedHat Linux 9.0是最佳选择。RedHat Linux 9.0的安装盘ISO文件在很多网上都可以下载,使用Linux,并不是都需要到电脑城去购买,您上网下载即可。
        为何推荐使用Redhat Linux 是因为RedHat整合的软件包齐全,选择完全安装的话,很多开发中需要用到的软件都有了。使用RedHat可以让开发者减少平台搭建的时间。

网友B:
在FC6下,用GNU-3.4.1编译

楼主:
re:

谢谢楼上朋友的回复,我找到了REDHAT9.0,安装后arm-elf-tools-20040427.sh是可以解开了,但是又有新的问题,REDHAT9.0版本可能比较早,不能识别我的网卡,所以网络又不能用了.而在FC6下面网络自动配置,一切正常,证明网卡是好的.我该怎么办呢?还请高手指点迷津.多谢!
哎,如果FC6下面arm-elf-tools-20040427.sh也能正常安装,那多方便啊.

楼主:
re: 3楼:在FC6下,用GNU-3.4.1编译

谢谢!但是不明白您的意思,arm-elf-tools-20040427.sh 还需要编译吗?应该是直接就可运行的吧?

网友C:
ls -l看一下,你有没有运行的权限。。

加进去权限就可以了,还不能运行的话,就是你的文件损坏了

楼主:
re:6楼

文件没问题的,在REDHAT9.0下是可以安装的,运行的权限也设定了.但是REDHAT
9.0不支持我的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