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8+dm9161ep网络问题求教,急,附原理图

楼主(2007-06-20):
DM9161ep Link灯上电就亮,speed灯怎么都不亮,确信接灯的电路没有问题。灯用的是HR911102自带的灯;
用2368通过MDIO读DM9161的MII寄存器,除 01 status寄存器外,其他寄存器都可读,且读出ID寄存器(PHYID1/2)内容后与9161ep的id对比,发现一致。读dm91ep 01 status寄存器的时候2368 MIND寄存器返回值为0x08,查了一下
是MII Link Fail错误,感觉很奇怪,为什么只有读这个寄存器的时候MII Link Fail?;
发reset并auto-negotiation指令后发现获得的网络状态与真实网络状态不符。感觉是auto-negotiation失败了;
原理图如下。
调了3周没有调通,压力好大,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LPC2368里Errata的问题啊?

http://www.standardics.nxp.com/support/documents/microcontrollers/pdf/errata.lpc2468.pdf

楼主:
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PINSEL2这么配的,第12位已经置1了
PINSEL2 = 0x50151105;    /* selects P1[0,1,4,8,9,10,14,15] */

楼主:
同样用DM9161做PHY的大侠给贴个图好吗?

楼主:
仍未解决,求good idea

网友B(2007-10-22):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不过我的SPEED灯是亮的,LINK灯在闪

网友C:
我看原理图是没什么问题的

我看原理图没问题,灯的问题还是确认下你的焊接 PCB板做的没问题

网友D:
ATMEL的7X256DEMO板用的就是DM9161的PHY

ATMEL的7X256DEMO板用的就是DM9161的PHY

网友D:
你的2368是什么时候买的?

你的2368是什么时候买的?最早的时候这个芯片是有问题的,确认一下

网友B:
p1_8是不是应该接35脚

网友B:
22脚是不是应该接地

网友B:
实际应用22脚是不是应该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