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程序为什么运行不了?

楼主(2007-06-21):
我用的是LPC2136,只想看看芯片能不能跑起来,用了下面的程序,本意是通过P0.21口输出方波,但程序烧录到芯片上后,P0.21什么输出都没有,各位帮忙看看我出错在哪里?谢谢!
 #include "lpc213x.h"

int main( void )
{
     unsigned int i;

    PINSEL1 = 0x00000000;

    IO0DIR = ( 1 << 21 ); //P0.21设置为输出

    IO0SET = ( 1 << 21 ); //P0.21置位

    while ( 1 )
    {

        IO0CLR = ( 1 << 21 ); //P0.21清零

        for ( i = 0; i < 1000; i ++);//延时

        IO0SET = ( 1 << 21 ); //P0.21置位

        for ( i = 0; i < 2000; i ++);//延时

    }

    return 0;
}

楼主:
程序为什么运行不了?

我是在keil for arm中编译的程序,starup.s是自动加载的,是不是初始化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