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SSP的8帧收发FIFO,请解答,谢谢!

楼主(2007-06-28):
以前未用到,没怎么关注。烦请解答。

黄皮书仅在P222页的“4.5.2 特性” 列有“8帧收发FIFO”;

而后只字未提此,到底有没有“8帧收发FIFO”,有的话怎么没资料找到的。

谢谢先了。

网友A:
关于SSP的8帧收发FIFO,请解答,谢谢!

顶一下,我也很想知道,LPC2131开发板随机带的教材也没有相关的介绍.这8帧是怎么分配的,接收 8位/帧*4帧=32位,发送8位/帧*4帧=32位,还是别的什么情况?

另外,我想用LPC2131的SSP使用SPI模式主机与24位的ADC LTC2440从机相连,接收32位的转换结果,接线方式如下:
  LPC2131       LTC2440
   SSEL1----------CS
   SCK1-----------SCK
   MISO1----------SDO
   MOSI1----------SDI

  当(cpol=0,cpha=0)时序与LTC2440的是相匹配的,但是在连续两帧传输时,接收一帧16位后,SSEL电平被拉高,这会中断LTC2440的传输,导致后面的32位结果的后16位接收不断,应该怎么办,还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关于SSP的8帧收发FIFO,请解答,谢谢!

如果在接线时,用LPC2131的I/O线控制LTC2440的CS,SSEL线悬空,是不是会解决接收一帧16位后,SSEL电平被拉高因而中断LTC2440的传输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当SSP做主SPI时,数据手册上说只有FIFO中有数据才能启动发送,并同时接收从机数据,那样的话,主机是不是要一次写入2帧16位的数据才能接收到2帧16位的从机结果.

楼主:
To:楼上

试试:4位/帧*8帧=32位,片选信号用其他引脚。
      麻烦你试后回个话。

网友A:
谢谢 net2wo 回复

我想做一个数据采集的试验,但现在只有一块2131的开发板,所以想先在理论上看看行不行的通,然后再做块板试.

网友B(2008-05-30):
::

主机是不是要一次写入2帧16位的数据才能接收到2帧16位的从机结果.
答:SPI或SSP主控模式下收发都是要写数据的,你发一组数据的同时也接收了一组数据;
如果是主控写有效则此时的写数据有实际意义,收的数据可以废弃不理;
如果是主控收有效则此时写的是什么数据都行,你只要关心你收到的数据并处理它就可以了;
无论是收还是发,主控模式下都必须"写"以提供SCK时钟;

SSP的FIFO模式下中断处理我正在研究,似乎没有发送完毕的中断请求;这个比较烦;还有就是SSEL控制线,在发送完毕后如果不尽快发送下一个数据就有可能被挂高而中止数据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