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image的格式问题

楼主(2007-06-28):
开发板easyArm2220,使用ADS生成的axf格式的文件大小有170KB,请问可以直接把代码加载到ARM的内部RAM(大小为64KB)运行吗?我实验时在某种运行模式下会出现数据异常或取指异常,某种模式又是正常的,不知有没有高手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A:
axf不是机器码,附加许多信息, for axd调试用的文件

通过 formelf工具,生产bin(plain bin)就是原始机器码。
借由axd+jtag等工具,也许可以把代码放到ram调试。
如果要运行加载到ram,得做更多的工作。

某种模式?某种模式?

楼主:
关于image的格式问题

我修改了scatter文件,如下,直接通过AXD下载后可以跑起来(调试板没有外部RAM和Nor Flash),但是很容易就出现取指异常或取数据异常,程序中使用了链表,并且在任务和中断服务中都使用了该链表,但是我使用的时候都会先关中断,检查了N遍了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现在怀疑另外一个问题,我在中断服务中递减一个变量,在任务中轮询访问该变量(该变量定义成volatile,但是访问的时候没有关中断),直到该变量为0,不知这样操作会不会引起问题?谢谢!

ROM_LOAD 0x40000000
{
    ROM_EXEC 0x4000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   RW code Offset 32K
    IRAM 0x40008000
    {
        Startup.o (+RW,+ZI)
        os_cpu_a.o (+RW,+ZI)
    }

    IRAM1 0x4000A000
    {
        * (+RW,+ZI)
    }

;   HEAP
    HEAP +0 UNINIT
    {
        heap.o (+ZI)
    }

;   No ERAM

;   STACKS
    STACKS +0 UNINIT
    {
        stack.o (+ZI)
    }
 }

楼主:
关于image的格式问题

另外,我在中断服务做的工作较多,大约需要10us以上,除了影响中断响应时间外,不知还会不会有别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