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楼上的方**破坏数据吧?

楼主(2007-08-14):
我需要在外部RAM中间隔地设置测试点,512K 的SRAM,设置512个测试点,需要将512个数组(每个数组为8字节)绝对定位到SRAM中,C语言中应该怎么写呢?

先谢谢!

网友A:
方法 需要好好考虑

即使做到了,也是相当的麻烦!

楼主:
2楼的方法scatter file那不是要写512项?

同上,
我想,在汇编里面看看有没有定位的,需要再考虑考虑.

网友B:
什么时候将数据写进去?

如果可以在运行过程中写进去还是比较好弄吧。用指针。

楼主:
楼上的方**破坏数据吧?

即使是运行时写入,也需要先把那些ram空间留出来.
有相应的编译指示符就好了,向keil或ti-ccs中的那种就好了.
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