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easy arm 2131的I2C总线的问题

楼主(2007-08-15):
为什么我用光盘里的I2C软件包读写板子上的CAT1025可以正常操作,而用这个软件包操作数字电位器X9221,写入的指令可以,可是读操作却读不出。
(波特率设置为100k,在SDA。SCL脚上拉电阻为3.3K)
我的程序中的写操作如下:(可以正确的控制电阻滑动端)
I2C_WriteNByte(X9221, ONE_BYTE_SUBA, 0XA0, p, 1);

我的程序中的读操作如下:(读出的到T中的数总是0XFF)
I2C_ReadNByte (X9221, ONE_BYTE_SUBA, 0X90, T, 1);

网友A:
要注意每次操作E2PROM之间的延时

我也曾经碰到过
要注意每次操作E2PROM之间的延时

楼主:
斑竹来看看啊!!!延时了,还是不行

我延时了,不行。而且这只是读操作,并且读的还不是E2PROM,而是RAM。
DelayNS(10);
I2C_ReadNByte (X9221, ONE_BYTE_SUBA, 0X90, T, 1);
DelayNS(10);

void DelayNS (uint32 dly)
{
    uint32 i;

    for ( ; dly>0; dly--)
        for (i=0; i<50000; 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