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周工:2214定时器捕获功能的分辨率能达到多少?

楼主(2007-08-17):
我在一块2214上用PWM功能,输出1000个脉冲,30KHz,连接到另一个2214的定时器0捕获CAP0.0管脚,但只能检测到700多个脉冲。2214定时器捕获功能的分辨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A:
先看看波形如何,波形可能有很大失真

另外可能中断程序过长,执行时间超过了30us,导致了丢失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