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14X的P0.31

楼主(2007-08-17):
周立功的<LPC214x 用户指南>第78页有一句:
注:当RESET管脚为低电平或禁止JTAG端口时,该管脚必须不能外部拉低。
NXP的原文是:
Note: This pin MUST NOT be externally pulled LOW when RESET pin is
LOW or the JTAG port will be disabled.
大家自己理解一下原文的意思吧.

网友A:
手册没有错

结构上可以用作输入,但是复位时有特殊用途,其实就是片内boot运行期间会判断,如果用作输入的话,外部的信号在复位发生的时候是不确定的,因此可能误判,类似情况也存在于p0.14

网友B:
倒塌了...or是否则的意思,怎么翻译成了或者了...

网友C:
嗯同意00的意见;从语法上也能看出来,

or the JTAG port will be disabled.

网友D:
翻译有出入!

不过我们还真遇到过这个问题! 新作的板子死活无法JTAG仿真,后来才发现这个,原来P0.31在复位时被拉低了,无法进入jtag调试。

网友E(2008-06-11):
请问如何保证P0.31复位时不被拉低

问题:
1.在哪里查看P0.31有没有被外部拉低?通过IO0PIN 这些寄存器的值查看?
2.如果真的被拉低了,如何让它恢复正常,接上拉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