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一个小小问题?

楼主(2007-08-17):
ST, ni, RAM, ck, RS
请问一下两种分散加载文件有什么区别
方法1:
ROM_LOAD 0x00000000 0x00020000
{
    ROM_EXEC 0x00000000 0x0002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
RAM_LOAD1 0x40000000
{
    IRAM 0x40000000
    {
        Startup.o (+RW,+ZI)
    }

    ERAM 0x81000000
    {
        * (+RW,+ZI)
    }

    HEAP +0 UNINIT
    {
        heap.o (+ZI)
    }

    STACKS 0x40004000 UNINIT
    {
        stack.o (+ZI)
    }
}

方法2:
ROM_LOAD 0x00000000 0x00020000
{
    ROM_EXEC 0x00000000 0x0002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IRAM 0x40000000
    {
        Startup.o (+RW,+ZI)
    }

    ERAM 0x81000000
    {
        * (+RW,+ZI)
    }

    HEAP +0 UNINIT
    {
        heap.o (+ZI)
    }

    STACKS 0x40004000 UNINIT
    {
        stack.o (+ZI)
    }
}

网友A:
分散加载文件似乎没有好的参考资料啊!

 我也为这个问题苦恼着!缺乏好的参考资料,,,,没有一个好的语法说明!

网友B:
ARM 体系结构与编程

网友C(2007-09-17):
关于分散加载和ADS的资料肯定有!

有,《ARM体系结构与编程》杜春雷,清华大学出版社;《ARM开发工具ADS原理和应用》,赵星寒等,北航出版社。这些都是很好的参考书籍,为什么说没有呢?

网友D:
比较难的问题

第二种写法不是很正规,
因为已经定义了
ROM_LOAD 0x00000000 0x00020000
表示从0x00000000开始,长度为0x00020000的映像区域
却加入IRAM 0x40000000  ,明显越界
是否有错误我不是很清楚,但是肯定是不规范的

网友D:
说到教材

其实arm的网站上面有很多资料,而且都是免费的
讲的非常透彻
都是英文的,不过语言绝对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