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LPC2138 IAP相关问题

楼主(2007-08-18):
  我再用easyARM2131开发板作IAP实验时,程序一跑到RamToFlash函数的(*IAP_Entry)(paramin, paramout);部分就不动了。有没有哪位指导以下?我用的是光盘的例子也这样。
  而且,只读属性去掉了
        ARM/Thumb也选了,
        也是Debug in flash.
  Thanks in advance.

网友A:
LPCARM之IAP应用举例及FLASH二次写入C++程序祥解

 相关链接:http://www.**/blog/hotpower/16328/message.aspx

楼主:
而且关键我用的是光盘例程

  谢谢hotpower前辈,回答了我两个问题了,虽然程序用C++写的,看起来不太懂

网友A:
C++与C在工控中没很大区别---因为他们的目标一致

但C++有更多的优点.至少类型检查要严格多了,这样出错或警告的机会几乎没有了.

网友B:
准备用c++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