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I2C总线接口是否损坏,如何查证.

楼主(2007-08-21):
关于ARM的I2C总线。。上拉电阻原本接的是10K,用逻辑分析仪可以看到发送完设备地址字节后有很长的地段时间SDA引脚都为低电平,原本以为是上拉不够,换成2K电阻。。还是一样。是不是可以断定该引脚已经损坏。可能损坏的原因是什么??我用AVR直接驱动该总线是正常的。

楼主:
补充

另外就是AVR的I2C和ARM的I2C接口基本一样。只是寄存口名和操作方法不一样。所以两段程序只是改了定寄存器的操作。本质上是一样的两段程序。。
所以可以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A:
从机拉低SCL倒容易想象,拉低SDA我在USI总线上遇到过

应该不是上拉的问题.

你可以换个其他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