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zlg_gui在UC/OS上的速度问题

楼主(2007-08-22):
  为什么我把你们的例程加到uc/os上,速度变的超慢,是进入GUI_MenuIcoDraw函数后变慢了,不知道为什么,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A:
zlg_gui在UC/OS上的速度问题

我也遇到了该问题,我是把ZLGGUI移值到了240*128和320*240上面去了,其它没有什么问题,最主要的也是速度的问题,细细理了一下GUI实现的原理,主要是因为ZLG很多的地方都是用画点的功能函数来实现图形字符汉字显示的,因为在一般的LCD里面主要是有一命令的方式来实现CGRAM的读写的,所以在显示一些像素较多的图形的时候,GUI的速度就很明显了,我采用的方式是在单片机里面开一个与显示相同大小的显存,然后用一些比较快的指令将这块显存考背到CGRAM这样速度会大大得到提高(我还用该方法在LPC2200的开发板实现了UCGUI速度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