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lpc2106的SPI问题

楼主(2007-08-22):
我是这样配置lpc2106的spi,
PINSEL0 = (PINSEL0 & 0xffff00ff) | 0x00005500;// 设置SPI管脚连接

但是如果不配置SSEL,如下
PINSEL0 = (PINSEL0 & 0xffff00ff) | 0x00001500;// 设置SPI管脚连接

spi就不能用了。

SSEL不是从机片选信号吗?不配置它,应该默认就为主机的,
不知道我的看法对不,请指教。

网友A:
SSEL是主从机选择信号

SSEL为高电平,lpc2106作为主机,低电平则lpc2106作为从机。
根据你的情况,SSEL应上拉为高电平,从机片选可采用普通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