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周工】如何设置LPC2148的p1.25为ExINT0

楼主(2007-05-17):
周工:

    您好!

    请问一下如何设置LPC2148的p1.25为ExINT0,而P1.24:16为GPIO?

    谢谢!

网友A:
arzhiy

您好!
一般来说,要先查询用户手册,确定这些引脚能够选择为相应的功能。
如果可以,再查询PINSEL寄存器,看看该选择何种配置字。
不知您的问题能否缩小范围?上面所述应是常识,或许我没理解您的意思。

网友B(2012-10-19):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碰到这问题,请问你解决没?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周工,你好,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和他是一样的,就是LPC2148的P1.24和P1.25功能选取问题,我要选择P1.24为I/O口,而P1.25为外部触发输入功能。数据手册上如图这样对引脚功能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