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各位大虾:LPC2146进入掉电模式的问题

楼主(2007-05-18):
请教各位大虾:LPC2146进入掉电模式后,IO口是否能够锁定输出电平?然后复位唤醒,RAM中的数据是否保留?

网友A:
RE

您好!
掉电模式下会保存哪些信息?
掉电的实质,是振荡器关闭,但仍有电源。

振荡器一旦关闭,一切动态操作都无法进行。于是,芯片的状态将保持不变(有电源,所以可以维持;没有时钟,所以无法改变。)

芯片的状态则包括了处理器的状态和处理器寄存器、片内外设寄存器、引脚的电平、RAM的内容。

但是那些不需要振荡时钟的片内外设除外,比如RTC和外部中断。

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理解掉电模式。

掉电模式的处理器状态和CCLK电平没有发生跳变时的处理器状态相同。

以上是个人看法。

想了解任何芯片的某种节电模式的权威解答都可以在芯片用户手册里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