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BUS HOUND

楼主(2007-05-18):
请问各位大侠,有用过bus hound的吗?
能通过bus hound 对USB设备发送送数据吗?

网友A:
你版本多少?

楼主:
bus hound

我的版本是5.0,请问有例子吗?谢谢!
geokey_jiang@163.com

楼主:
bushound

我现在在给USB设备端点发送命令的时候,或者是invalid command 或者会现实running过一会计算机就会重起,请问是什么原因阿,是不是我的usb设备的程序有不对的地方?

网友B:
running过一会计算机就会重起倒是碰过若干次

invalid command你说的不详细,不好判断

楼主:
询问

我的抓图太大了,你好请问你可以把信箱给我吗?我可以给你发邮件,这样可能会更好一点。
我刚开始给End point 0 发送set address 命令,可以通过(地址为1)!
之后我给端点1(interrupt out)发送e1 02 23命令,就是incalid commamd 了,如果是running 那过一会就重起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询问

我的邮箱是geokey_jiang@163.com
你可以给我发送一封邮件,我回复给你!谢谢!

网友A:
GEOKEY:你USB好象没完成培植,SET ADDRESS后还

有CONFIG配置使USB设备进入配置状态后,才表示枚举成功,此后才能通讯

楼主:
bus hound

当我的USB设备,插入之后,capture 上并没有显示SET Address,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跟我的单片机程序有关系阿?

网友A:
那就是前一步没成功吧,USB枚举状态是依次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