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串口下载软件LPC2000 Flash Utility无法选择芯片原因?

楼主(2007-05-18):
我运行LPC-ARM串口下载软件LPC2000 Flash Utility之后,发现无法选择芯片?请问有碰到这个问题的朋友么?以及如何解决的?

网友A:
本来就不可以选,是auto detect

网友B:
还是改用FlashMagic吧

http://www.flashmagictool.com/

网友C: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

我用的是SMART ARM开发板,芯片为LPC2210,可LPC2000 FLASH UTILITY 就没有这个选项呀

网友D:
读取ID,型号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