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KEIL里的ARM启动代码里加了,加密的CODE吗?????

楼主(2007-05-19):
请问KEIL里的ARM启动代码里加了,加密的CODE吗?????

网友A:
没有吧,听谁说得?

网友B:
不明白

启动文件时汇编源码级的,怎可加密?

不过启动文件结束后,不是直接就进入C语言的main()函数,而是先调用库函数__main后。

楼主:
ads1.2加密的部分不是也,在启动代码里吗

楼主:
那在KEIL里是怎么实现加密的了! 要怎么做了

网友C:
应该不是吧

还没有听说过!

楼主:
那你们是怎么做的了

网友D:
和以前没什么两样呀

如果编程器采用 RV 则为
    IF      EN_CRP <> 0
        IF .> 0x1fc
            INFO 1,"
The data at 0x000001fc must 0x87654321.Please delete some source before this line!"
        ENDIF
CrpData
        WHILE . < 0x1fc
            NOP
        WEND
CrpData1
                   DCD      0x87654321
    ENDIF

如果编译器为ARMC,则为
#if OS_EN_CRP>0                         //当为1时,对芯片进行加密
DWORD const os_en_crp   __at 0x000001fc = 0x87654321;
#endif

好像最新版RV,也运行 AT 指个令吧,如果那样,在RV中,也和上面一样

网友E:
不知道lpc的加密强度怎么样。。反正不能只靠他

楼主:
DWORD const os_en_crp __at 0x000001fc = 0x87654321;

DWORD const os_en_crp   __at 0x000001fc = 0x87654321;编译通不过

楼主:
大哥都没人知道! 没人用过KEIL 写 LPC2100ARM啊

楼主:
真的没有用KE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