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这样对吗

楼主(2007-05-20):
在uc/os-ii中,任务的调度是通过调用系统延时实现的,但我在《深入浅出ARM7》下册中,看到有些线程并没有调用系统延时,请问这样能实现任务切换吗?

网友A:
RE

您好!

可否举出实例?

事实上,如果优先级够低,就无需调用系统延时。

比如低优先级任务A一直运行,但高优先级任务B延时到转为就绪,这时就要运行高优先级任务B。

楼主:
RE

《深入浅出ARM7>下册P286-P289,不过如果按你所说,优先级为10是否算低?

网友B:
re:

"在uc/os-ii中,任务的调度是通过调用系统延时实现的"
uC/OS-II任务调度由函数OSSched()完成,并非通过调用系统延时实现。
在任务中,必须调用系统函数才能完成任务切换。
在我们提供的例程里面,都调用了系统函数,如果是一个空任务,则需要在里面调用系统延时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