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为什么我的CF卡在磁头寄存器中写不上数?

楼主(2007-05-20):
我使用的是ZLG的easyARM,使用ZLG提供的例子,运行不了,发现在磁头寄存器检测时不能通过,我单独实验了SetDeviceHead(0xfa);(/*写设备磁头寄存器*/)和temp8= GetDeviceHead();(//读出寄存器数据)函数,发现的写的和读出的数据不一致,读出数据为0xff;请教是什么问题,与CF卡有关吗?我的CF卡是256MB的!

楼主:
有用过CF卡的吗?你否共享以下啊!

楼主:
期待

期待有人说说!

楼主:
re

ZLGARM也不知解答人员还在不在回答问题!我发现在这很少有他回答的,CF卡是不是没有磁头寄存器啊!我把它注销了就可以了!

网友A:
RE

将SetDeviceHead(0xfa)中的0xfa改成0xEA,开发板上的JP11短接,就可以写上去了,昨天我刚试过的,BIT4要置0才能写进去

楼主(2007-06-26):
GTW2008

不好意思!出差了一个月,不知你用的开发板是什么,我的是EASYARM2210,板上就没有JP11,我把OXFA改为0XEA了,还是不行,是不是CF卡就没有磁头寄存器呀,硬盘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