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1外围器件发热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7-05-25):
我用lpc2131设计了一个采集板,(第一次使用arm片子)用的外部A/D
max125,(5v供电 )但做回板子调试时发现,A/D总是发热,请教高人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电平不统一的原因么,但lpc2131的数据手册说,其I/O可以承受5v的电压呀,顺便问下,其可以承受5v电压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搞错了

当作普通IO时,允许上拉到5V;但是如果做模拟输入,输入就不允许超过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