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急]第一次用LPC2146 PACK就发热!!!什么回事啊???

楼主(2007-05-25):
上星期买的ZLG的LPC2131板,买了个2146的PACK(一个PACK 330大元啊~说起来就心疼)
    今晚试试USB,按照EasyARM214x PACK使用说明书.pdf,焊完两个33欧电阻。插上USB线后装驱动不行!!!
    “由于向导无法找到需要的软件因此无法安装该硬件”!!!
     一看到这个首先就是郁闷,然后又试了几次还是郁闷,重新启动后又试了一下继续郁闷...............
     这时无意识的摸摸芯片,芯片发热!!!!恐!!!虽然不至于烫手,但也有四五十度左右吧~

    请问这是什么毛病啊?那两个破0603的电阻你就不用担心我会把它虚焊或焊错了,芯片也没擦写过,更不用考虑我有没有把PACK插反了。。。。。。。。
    什么毛病啊???????

楼主:
在同学的电脑里可以,但我咋办啊~?

    刚发完贴后又去同学的电脑里试了下,居然可以装驱程!!能运行出厂DEMO的程序(但芯片依然会发热,20秒左右就感觉的到,里面才60MHZ就发热?LPC2131我用55MHZ运行N久都没感觉到有任何温度变化)

    但我的电脑怎么搞都不行哦~~进安全模式都不行,手提的BOIS也没有USB相关的设置,拔了所有其他的USB设备也不行..............怎么办啊?不可能要我买另一台电脑来调USB的程序吧~汗....
    呼唤售后技术指导中.............

网友A:
已经回复你的Email了.

楼主:
A~EMAIL这么慢的?

奇怪,现在邮箱里面还没有新邮件哦

今天还打算拿板和电脑去赛格(广州)里问问,不知道那里负不负责技术支持的呢?

网友A:
发给你的Email无法到达,请换一个邮箱试试.

用另一个邮箱再发一个email到usbdriver@zlgmcu.com

由于是附件,所以还是再发一封吧.

楼主:
劳烦把邮件的内容贴上来行不?

半小时过去了,依然收不到邮件,不知道什么问题

如果9:30前还没收到邮件我就去赛格问拉~你们赛格那里星期六才上半天班,我在大学城啊,飞去赛格需要点时间,所以等不了这么久

能贴出来就贴吧,又没有什么商业秘密之类的,贴出来方便大家学习嘛~^_^

楼主:
用这个地址发了04jice01@163.com

请查收

楼主:
收到了,测试成功,谢谢

效率高!!!330元有点值了,呵呵

PS:TOM的邮箱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用jice01@163.com转发过去也遇到你的问题

网友B:
兄弟,把解决方法共享一下啊.

 相关链接:http://www.rf-mc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