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ifdef

楼主(2007-05-26):
lpc2000的模板里,target.c文件里有这么一段话:

        void TargetResetInit(void)
{
#ifdef __DEBUG
    MEMMAP = 0x3;                   //remap
#endif

#ifdef __OUT_CHIP
    MEMMAP = 0x3;                   //remap
#endif

#ifdef __IN_CHIP
    MEMMAP = 0x1;                   //remap
#endif

里面的“#ifdef __DEBUG”“#ifdef __OUT_CHIP”“#ifdef __IN_CHIP”
表示条件编译,可是我在别的文件里并不能找到对“__DEBUG”“__OUT_CHIP”“__IN_CHIP”的定义,那编译器是如何判断的呢??

网友A:
说一下我的理解

条件编译语句

如在工程中有类似下面的语句
   #define __DEBUG    1
则编译器处理#ifdef里面的语句

如果没有#define的定义,则忽略那些语句

主要是便于维护和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