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问下ZLG7290问题

楼主(2007-05-26):
在LPC2210中如何要数码管显示U字母,应该向ZLG7290发送什么字符啊,看了光盘上带的程序只知道
L-->0x14
P-->0x16
U-->?这对应多少啊?
是根据什么显示出七段码的啊?

网友A:
看7290的手册

如题

网友B:
manual

看手册,没别的捷径了

网友C:
手册上好象写的有问题

ZLG7290在使用的过程中容易死机.
另外手册上写的可以定是复位或刷新方式解决,但是复位的时间似乎不是上面的写的20ms,复位在写入的过程中,人眼可以看到明显的显示闪动,谁能告诉我???怎么解决?

网友A:
re

  关于7290的使用,一般按照经验来说,不要使用高于6MHz的晶振;复位后需要过100ms再对7290操作;一个I2C总线的操作后,一般需要有几个ms的延时;波特率不要大于16kbps为好;注意这些,使用起来就很稳定,基本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