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94的P0.3(SDA/MAT0.0/EINT1)是OC吗?

楼主(2007-05-31):
LPC2294的P0.3(SDA/MAT0.0/EINT1)是OC输出吗?
我将它作为GPIO使用时输出不了"1",外边上拉一个电阻就好了,
如果是OC输出的话数据手册里面怎么没有写呢,我怎么知道还有没有管脚也是这种情况呢?

网友A:
老大,SDA,i2c,看规范。。。

网友B:
I2C接口是OC方式输出的!

楼主:
谢谢楼上!

我配置为IO口使用,没有使用i2c,当时做板的时候只把P0.X都作为普通IO口使用了,没有看第二功能,是我疏忽了,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