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ucos 堆栈问题

楼主(2007-06-01):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了好久,请各位高手指教

我的系统建立三个以下任务,运行非常良好

只要一开4个任务,任务的堆栈大小必须设为512以上(4个必须同时设为512以上)

只要有一个小于512,系统就跑飞

恳请各位高手多多指点

小弟,谢过了

楼主:
大家帮帮忙

帮小弟分析一下
程序代码
#define  TASK_STK_SIZE_Start 512
#define  TASK_STK_SIZE_Task1 512
#define  TASK_STK_SIZE_Task2 512
#define  TASK_STK_SIZE_Task3 512
OS_STK   TaskStartStk[TASK_STK_SIZE_Start];
OS_STK     Task1Stk[TASK_STK_SIZE_Task1];
OS_STK     Task2Stk[TASK_STK_SIZE_Task2];
OS_STK     Task3Stk[TASK_STK_SIZE_Task3];
void  TaskStart(void *data);
void  Task1(void *data);
void  Task2(void *data);
void  Task3(void *data);

int main (void)
{
    InitPort();    //应在TargetInit()之前调用
    OSInit();
    OSTaskCreate(TaskStart, (void *)0, &TaskStartStk[TASK_STK_SIZE_Start - 1], 4);
    OSStart();
    return 0;
}

void TaskStart(void *pdata)
{
OSTaskCreate(Task1,(void *)0,&Task1Stk[TASK_STK_SIZE_Task1-1],1);
    OSTaskCreate(Task2,(void *)0,&Task2Stk[TASK_STK_SIZE_Task2-1],2);
    OSTaskCreate(Task3,(void *)0,&Task3Stk[TASK_STK_SIZE_Task3-1],3);
    for(::)
    {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
void Task1(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for(;;)
    {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
void Task2(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for(;;)
    {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
void Task3(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for(;;)
    {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什么原因呢?

网友B:
什么原因?

网友C(2007-10-08):
说也不说

晕,..什么原因哦..说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