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X 的10位内部AD,真是**肋!

楼主(2007-06-07):
AD0CR  =(AD0CR& 0xffffff00|(1 << 1)  | ( 1 << 24 ));
while ((AD0DR & 0x80000000) == 0);
AD0CR |= 1 << 24;
while ((AD0DR & 0x80000000) == 0);
ADC_Data = AD0DR;

请问为什么要2次呢    ,我只转换一次也是可以得到的啊,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如果刚开机就要ADC的数据或转换了通道建议2次

如果刚开机就要ADC的数据或转换了通道建议2次,第一次丢掉。。。

网友B:
第一次的数据有可能是错误的数据

为了安全起见一般都会这样做。

网友C(2007-08-08):
LPC213X 的10位内部AD,真是**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