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关于nand flash的读写问题

楼主(2007-06-08):
请教各位大侠,我在用SMART2200开发板做NAND FLASH(K9F2808)的读写实验时,可以正确读取ID,和状态寄存器,但读出的数据一直为0XFF,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总线配置的问题吗?总线配置如下:
   LDR     R0, =BCFG3
;  LDR     R1, =0x2000ffef
   LDR  R1,=0x10001460
  ;配置NAND FLASH
   STR     R1, [R0]
敬请指点,谢谢!!!

楼主:
re

怎么没人顶呢,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好像格式化后的FLASH内容都是0xFF的.

好像格式化后的FLASH内容都是0xFF的.

楼主:
re

但我是先写入数据后读出数据的

楼主:
RE

周工,帮下忙好吗?

网友B:
你烧写程序的时候是不是把相应的扇区也擦出了?

你烧写程序的时候是不是把相应的扇区也擦除了?不知道你用什么下载程序?

网友C:
re:nand flash 的读写

我也在smartARM2200 测试nand flash,可以正确读取ID,但读出的数据一直为0xc0.请问是什么原因?
周工可以提供针对smartARM2200开发板的nand flash测试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