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CAN发送死机!

楼主(2007-06-09):
do
{
 tbs1=CAN1SR&0x04;
 ts1=CAN1SR&0x20;
}while((tbs1==0)||(ts1!=0));

在COS2中使用此方法判断发送完成,可是跑到这就死机!
请教各位!

网友A:
CAN发送需要接受节点才能成功

也就是说一个节点是不能发送成功的。
一个节点只能做自发自收。

楼主:
我使用的CAN发送数据的形式很简单!

请教:
如何能让CAN在单节点状态下不发数据?检测到其它节点再发送!

网友A:
...

你可以每隔一段时间就发一帧数据出去,看有没有回应。
如果是单节点状态,返回的是发送出错。
如果有其他节点,则会返回发送成功。

你可以参看一下关于CAN帧结构的文档。

网友B(2023-03-02):
如果是can中断发送,发送完一帧,清除一次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