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arm 出了问题

楼主(2007-06-10):
运行zlg开发板自带光盘上提供的源程序,关于ad变换的,送上位机显示时总出现乱码,是什么原因啊 我们换了串口线,电脑,开发板等一系列硬件,都无法解决,请高手给指点一下啊

多谢多谢

网友A:
re

有问题在于就不要弄那个显示了不得,该一下代码 在案发光二极管显示八位,肆意一下就行了

楼主:
re

呵呵,可是我们最好是这样显示,而且我也想知道出现这种问题到底是因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