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EasyArm2200的UDP通信实验!

楼主(2007-06-10):
在网卡初始化有这样的代码:IMR=0x11 这样设置为什么是禁止中断,不是还有两位为1吗?
如果我想用中断的方式接收数据,RTL8019AS该如何初始化?
谢谢!

网友A:
IMR是8019的中断屏蔽寄存器

    bit0  PRX  指示正确收到数据包
    bit1  PTX  指示正确发送数据包

    IMR对应位置1表示使能对应中断。

    8019中断是高电平有效,你要把EXTINT初始化为高电平触发。如何设置高电平触发?如何处理引脚复用?高电平触发中断注意事项,中断的4种不同模式处理,高效中断处理过程等内容在www.armecos.com自助商城出售的《ecos增值包 for easyarm2200光盘》里有详细实验和说明。

    8019只要设置中断使能就可以在收到包、发出包、收错、发错、溢出等时刻引发中断,LPC2210要对应设置外部中断,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其中涉及到中断应答,中断清除、外部中断清除、中断触发方式配置、中断禁止/使能、中断创建/删除、中断挂接/解挂等概念。稍有不甚就会导致反复陷入中断,整个处理流程顺序不能错,而且每一步都不能少,增值包里对所有情况进行了讨论,并给出了中断处理万能模板,适用于各种体系架构的中断机制。同时,这个模板经过了u-boot、redboot、lwip、ecos、VxWorks、uClinux等基于中断的网络驱动的验证。目前其他资料里没有给出中断的详细讨论,而且,也没有适用于所有体系架构的抽象的中断模板提供,这是ecos增值包里比较有特色的地方。配合redboot,还提供了中断调试方法的文档。那个UDP实验,我们提供了一个更标准、更快的范例。

    中断概念 + 万能模板 + 调试手段 + 成功范例,一次就全部解决所有中断相关问题,尤其,无缝适配EASYARM和SMARTARM,可能您还不知道早已经有了完整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