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大虾小小语法问题

楼主(2007-06-11):
    CODE32

    AREA    IRQ,CODE,READONLY
    MACRO
$IRQ_Label HANDLER $IRQ_Exception_Function

        EXPORT  $IRQ_Label                      ; 输出的标号
        IMPORT  $IRQ_Exception_Function         ; 引用的外部标号

$IRQ_Label
        SUB     LR, LR, #4                      ; 计算返回地址
        STMFD   SP!, {R0-R3, R12, LR}           ; 保存任务环境
        MRS     R3, SPSR                        ; 保存状态
        STMFD   SP, {R3, SP, LR}^               ; 保存用户状态的R3,SP,LR,注意不能回写
                                                ; 如果回写的是用户的SP,所以后面要调整SP
…………………………………………
 BL      $IRQ_Exception_Function         ; 调用c语言的中断处理程序
…………………………………………
    MEND
    END
-----------------------------------------
上面的宏定义里有这么一句$IRQ_Label HANDLER $IRQ_Exception_Function
请问 这句怎么理解

网友A:
re

这是语法 规定的。
例:SPI_Exception  HANDLER IRQ_Spi
SPI_Exception  替代$IRQ_Label
IRQ_Spi 替代 $IRQ_Exception_Function
变为:
  SPI_Exception
        SUB     LR, LR, #4                      ; 计算返回地址
        STMFD   SP!, {R0-R3, R12, LR}           ; 保存任务环境
        MRS     R3, SPSR                        ; 保存状态
        STMFD   SP, {R3, SP, LR}^               ; 保存用户状态的R3,SP,LR,注意不能回写
                                                ; 如果回写的是用户的SP,所以后面要调整SP
…………………………………………
BL      IRQ_Spi ; 调用c语言的中断处理程序
…………………………………………

网友B:
随便说说

$IRQ_Label HANDLER $IRQ_Exception_Function
HANDLER是宏名,有个参数IRQ_Exception_Function,$代表参数会被替换,IRQ_Label是标号。。。

楼主(2007-07-19):
谢谢两位的解答--续问

还不是很懂,我找了好久,就没找到 全点的资料。
是不是这样理解啊:
这个宏名是 HANDLER  带两个参数 一个在HANDLER前 一个在HANDLER后
而且在HANDLER前的 一定 是 程序中的标号
在HANDLER后的 一定 是 程序中引入的参数
可以这样理解吗
知道的 大虾 给指点几下,谢谢!!

网友C:
看不看懂不重要,关键是任务

看不看懂不重要,关键是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