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启动代码关于中断向量部分就是看不懂

楼主(2007-06-11):
有个问题让我很头疼

;未定义指令
Undefined
        B       Undefined

;软中断
SoftwareInterrupt
        B       SoftwareInterrupt

这个指令,是不是会死循环?

执行下面的一段中的 LDR     PC, SWI_Addr:
;中断向量表
Reset
        LDR     PC, ResetAddr
        LDR     PC, UndefinedAddr
        LDR     PC, SWI_Addr

当发生软中断,就跳到SoftwareInterrupt,可是这条指令不是个死循环么?那有什么意义呢 ?就执行不了程序了啊!

网友A:
因为没用到,所以干脆让它死机好过,总比不小心乱跑好

楼主:
软件中断的中断号和功能号

非常感谢你,看这个启动代码,确实要具备点功底。那个软件中断我中断号,还有功能号,我一直不明白,大家能给个意见吗?

网友B:
建议3楼去看看SWI指令汇编。。。

网友C:
看ARM的书!

这些问题都是非常简单的,你要看看ARM指令的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