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如何向LPC2138的GPIO口写数据?

楼主(2007-06-11):
(无正文)

楼主:
如何向LPC2138的GPIO口写数据?

例如:我要向P0口谢#0x55555555?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IO0PIN=0x55555555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来问
 现在咋个那么多笨学生

PINSEL0 = 0x00000000                 // 设置管脚连接GPIO
    | (0x01<<(0*2))            // P0.0连接TxD0
    | (0x01<<(1*2))            // P0.1连接RxD0
    | (0x01<<(2*2))            // P0.2连接SCL0
    | (0x01<<(3*2))            // P0.3连接SDA0
    | (0x01<<(4*2))            // P0.4连接SCK0
    | (0x01<<(6*2))            // P0.6连接MOSI0
    | (0x01<<(8*2))            // P0.8连接TxD1
    | (0x01<<(9*2));            // P0.9连接RxD1
IO0DIR  = 0x00000000            // 设置管脚P0方向        | (LCD_A0)    // 设置LCD_A0控制口为输出
    | (BEEP);        // 设置BEEP  控制口为输出

IO0PIN=(IO0SET&~(3<<13))|(x);

网友B:
要自己多看多学才好啊

    学问学问,先学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