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用用EasyARM或smartARM做图象处理的问题……

楼主(2007-06-16):
我是一个刚入门的菜鸟,请问各位大侠,用ARM7来进行图象处理可行性大么?是做静态图象处理,基本上是实现一些算法之类的,不知道ARM7的运算性能能否满足要求,用easyARM或smartARM这样的开发板可以做到么……谢谢

网友A:
图像处理是个很模糊的概念,也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可行与否,跟你的“实际”问题联系的比较紧密。

“基本上是实现一些算法之类的”。。。

楼主说说写什么程序不是实现一些算法之类的?

网友A:
如果你对速度要求比较高,而且对外设要求不高,可以用ad的

楼主:
问题是,人家要求我用ARM做,而不是用DSP……

谢谢楼上这位热心的大侠~其实要做的图象处理就是诸如一些中值滤波,小波变换之类的,做静态图象处理,对实时性要求不是很高的……因为我没用过ARM7,上头是这么要求的,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可行性有多高……

网友A:
看样楼主不但责任了,有人限制你用arm7做

就用arm7做贝,静态处理,要求不高的话,还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