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2的串口的奇怪现象!!不能输出0X00其它的数据都可以

楼主(2007-06-18):
这是什么原因了

楼主:
????

如果输出0X00的话!串口不动作

网友A:
LPC ISP软件的BUG.新版软件好象去掉了这个问题.

或者重启电脑.

网友B:
串口输出和ISP也有关系?是因为内部ISP软件的影响?

没注意这个.最新是V2.2.3吗?谢.

楼主:
怎么解决了,我发送的数据很多都是0X00

怎么办了

网友C:
ICAN

重启计算机,不要用NXP的ISP

网友D:
我知道

最开始我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好久,不过后来解决了。
不是LPC ISP软件的BUG,而是你的PC串口调试软件的BUG,该问题不用重启电脑很容易解决。
原因是WINDOWS下对串口操作具有过滤00H选项,LPC ISP每次启动都会启用该选项,其他串口调试软件理论上每次启动时必须取消该选项,然而很遗憾,目前为止我还只找到了一个软件具有该功能: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
解决方法就是每次用LPC ISP软件下载完程序之后,启动超级终端把串口打开一下,然后关闭,然后就可以用其他串口调试软件来调试程序了。
现在我都用我自己编的专用的串口调试软件了,哈哈!

网友D:
该问题VC编程时的解决方法

CDCB dcb;
if (!::GetCommState(m_hFile,&dcb))
{
    return FALSE;
}
 dcb.fNull=false;   // !!!!!!!!!!!!!!!!!!!!!!!!!!!!!!!!!
 dcb.fOutxCtsFlow = false;     // Disable CTS monitoring
 dcb.fOutxDsrFlow = false;     // Disable DSR monitoring
 dcb.fDtrControl = DTR_CONTROL_DISABLE;  // Disable DTR monitoring
 dcb.fOutX = false;       // Disable XON/XOFF for transmission
 dcb.fInX = false;       // Disable XON/XOFF for receiving
 dcb.fRtsControl = RTS_CONTROL_DISABLE;  // Disable RTS (Ready To Send)
 if (!::SetCommState(m_hFile,&dcb))
 {
  return FALSE;
 }

该问题我在ACCESS PORT软件开发网站提出过,不过他们好像不感兴趣,具体连接见:
http://www.sudt.com/cn/guestbook/
标题:AccessPort过滤0x00的问题

网友E:
都是自己用的串口软件不对,和LPC ISP软件无任何关系~~~

网友F:
用串口通吧

http://www.shawyoo.com/Download/CommT.rar

楼主:
WW

问题是有时候发数据串的时候,中间也有0X00,但是0XOO就是没有接收到!!!这也是WINDOWS的问题吗??? 安你们的意思说就是串口不能收0X00????是吗??

网友D:
to aaron238

解决方法就是每次用LPC ISP软件下载完程序之后,启动超级终端把串口打开一下,然后关闭超级终端,然后就可以用其他串口调试软件来调试程序了。

网友G:
串口通也不行...呵呵.我刚试了一下...

网友G:
超级终端可以???

网友G:
用FLASHMAGIC下载后,用SSCOM和串口通都可以..

上午不行,下午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