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JTAG-H调试器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2007-06-19):
  我发现EASYJTAG-H有严重的稳定性问题,程序经常跑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
  摸索了一个星期才终于弄清楚它的脾气,当程序跑飞时候,把调试器脱下,呆10秒钟后再装上去重新连接目标板,才恢复OK,弄的非常烦琐.
  旧版本的EASYJTAG就稳定多了,可惜只能设2个断点.
  我使用的开发板是EasyARM2200.

网友A:
re:

EasyJTAG-H好像没有您所说的问题。

不过EasyJTAG倒是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最好还是检查一下您的并口设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