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公关于IAP用于2114

楼主(2007-06-19):
周公好,我用LPC2114开发频率计,现在急需把现场测到的一个校验值存到片内FLASH中,使得以后在掉电或者关机状态该值也不会消失。有操作系统的程序代码也在片内FLASH里运行,想请问周公几个问题,请周公赐教,在下十分感谢:
一是通过IAP方式能实现我在FLASH里运行程序的同时读写FLASH吗,需不需要再把程序映射到RAM里再操作呢?
二是IAP服务代码是THUMB指令,使用ARM环境用C直接调用可以吗,要注意哪些问题?
三是如果以上都是可以的话我应该在程序中添加哪些关于IAP的代码,实现IAP功能呢?

网友A:
re:

LPC系列的ARM可以进行IAP操作,程序在Flash中运行的时候,可以对空闲的Flash扇区进行IAP操作,而无需将程序复制到RAM中运行。

在C下直接调用IAP的API是没有问题的,不过IAP的使用需要注意3点:其一是使能ARM/Thumb交互编译选项,其二是为IAP预留RAM最高端的32字节,再有就是IAP操作必须关闭所有中断。

楼主:
谢谢周公指教

谢谢周公指教!十分感谢!

楼主:
请教周公IAP关所有中断

请问周公调用IAP前关闭所有中断,除了通过更改startup.s文件里的InitStack子程序MSR CPSR_c,#0xdf 来实现外,还有什么办法实现呢,如果通过CPSR_c,#0xdf 来修改堆栈设置的话,我带操作系统的程序就不能正常进中断了。请周公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