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用IRQEnable() 使能IRQ中断 程序pc跳飞

楼主(2007-04-11):
s3c2440的cpu 用twentyone的hjtag+sjfjtag 板调试zlg的外部中断例程 出现该现象,不知何故???????????????????????????

楼主:
PC跳到了如下位置

pc=>ed4d7c24 [0x00000000]   dcd      0x00000000  ....
    ed4d7c28 [0x00000000]   dcd      0x00000000  ....
    ed4d7c2c [0x00000000]   dcd      0x00000000  ....
    ed4d7c30 [0x00000000]   dcd      0x00000000  ....
    ed4d7c34 [0x00000000]   dcd      0x00000000  ....

网友A:
52mcu

   怎么能用三星的ARM跑NXP ARM7 的例程?底层细节还是有区别的。你如果是要学习我们的例程和教材,最好用我们的开发板。

楼主:
你们只有三星的实验箱没有三星的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