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没有配置外部总线,为什么会从外部flash启动?

楼主(2007-04-11):
初学者疑问
程序下载到外部flash中,启动运行。
程序开始从80000000开始执行。但是在此时,并没有配置外部总线位数等一些参数,但是程序还可以正确执行启动代码。然后执行配置外部总线代码。
它对于自己使用的flash芯片的读写速度和时序都不了解,也没有执行一条代码时,是如何知道外部flash,并可以正确加载第一条指令!
为什么??????

网友A:
模版里带了初始化的信息,
外部存储器的数据先得调入cpuram里面处理~~

网友A:
外存储器映射~~使得pc指向ox80000000

网友B:
BOOT0,BOO1硬件配置的.

网友C:
是啊,会不会打了擦边球

flash毕竟时序差不多,而且就那几家,也许也就支持有限的flash吧。

还有可能:他内部可以有isp,iap就也可以有其他东西。用那玩意先boot一下 -- 可能性很小。

网友D:
我也不懂

我也不懂,这个问题我也有这样的困惑??为什么可以执行??

网友E:
可见复杂啊,周工都有疑问.

网友F:
那些寄存器复位后有个初始值的

你的FLASH必须要能满足这些初始值的条件,才能够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