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公:LPC2114的脱机运行问题!!!!!!急!

楼主(2007-04-11):
我自己用LPC 2114作了一个电路板,复位电路用的是74HC125和809T,现在我遇到一个不能进行脱机运行的问题,具体描述如下,还望各位特别是周立功公司的工程师给予指导一下,我在开发板上运行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问题:

1)我焊接上74HC125和809T后,电路板不能够实现使用EasyJtag下载程序到 Flash,而且电路板不能够脱机运行;

2)将74HC125和809T去掉后,可以利用EasyJtag仿真器实现下载程序到Flash,固  化程序后;直接将Jtag口的nTRST进行接地(复位),在(a)EasyJtag连接PC机的情和(b)断开ISP连接按钮的况下,可以实现脱机运行;

3)在没有74HC125和809T芯片的情况下,实现2)方式下的复位,没有将EasyJtag连接PC机及电路板的情况下,电路板不能够运行,将EasyJtag连接PC和电路板的情况下,电路办能够脱机运行.

现在我如何才能做到,不用使用EasyJtag连接的情况下,实现脱机运行.

谢谢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A:
simoney78

    芯片能否脱机运行程序,本跟JTAG毫无关系。但现在居然扯上关系了,这说明电路有问题。建议您先研究一下我们的书提供的最小系统原理图,弄清楚脱机运行程序的充要条件,然后再排查,研究JTAG电路是如何影响到这个充要条件的。

楼主:
还请周公明示!

我一时还真没有理清楚,还请周公明示!!

网友B:
74HC125和809T几伏供电的?

可以查一查不连接JTAG时RST、nTRST的电平

楼主:
74HC125和809T供电的

74HC125和809T 是3.3V供电,我现在没有用74HC125和809T 来实现复位,焊接上后反儿连程序都下载不进去了,现在复位的做法是,直接将复位按钮不接地的那端直接用一根导线连接到RST,实现复位,没有使用nTRST,即nTRST悬空了.

请教一下nTRST的也必须复位吗? 我试过同时使nTRST和rst接低电平,也是不行啊.

还请指教!!

楼主:
我量过了

我用万用表量过 ,接JTAG和不JTAG时 RST、nTRST的都是3.2v,我将JTAG 去掉后,同时手动将RST、nTRST接地,就不能脱机运行,还望指教!

网友C:
这问题难道不少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