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7和CPLD/FPGA的接口问题

楼主(2007-04-16):
请问:我用LPC2210和CPLD的EPM7128S连接的时候中间需要接74ALVC164245来转换么?
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还有LPC2210的I/O输出的是5VD的还是3.3V的啊?

还有LPC2210的I/O输出的是5VD的还是3.3V的啊?

网友A:
不需要

在同一个板子上跑不需要245, 2210IO的输出是3.3

楼主:
多谢三楼的回答!

多谢三楼的回答!
还有些问题不大明白,请指教!
1、但我现在是在不同的板子上跑,ARM板是用的周立功的980的那一款,CPLD用的是EPM7128S,是我自己画板子,那需要接245么?
2、还有一问题,就是用EPM7128S产生PWM波形时,接光耦时需要加驱动么?我怕驱动能力不够,如果要加驱动的话,加什么驱动比较好?
多谢周工指教啊!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解决一下啊,急啊!

怎么没人帮我解决一下啊,急啊!

楼主:
我加的驱动是74HC245,

我加的驱动是74HC245,不知道行不行!哪位用过啊?

网友B:
看芯片资料。

网友C:
干吗不用3128?

3.3V

楼主(2007-06-04):
我的CPLD是5V的啊

我的CPLD是5V的啊,而ARM原则上说可以直接接5V的,是不是 没有必要接3.3V的了啊

网友D:
建议换EPM3128a

网友D:
接上

如果arm和cpld之间只用arm的io连接应该可以不用加转换芯片(arm的datasheet上说可以承受5v输入),arm输出是3.3V的,emp7128的输入兼容3.3v的cmos电平.

epm7128s工艺太老了,价格贵,发热厉害,建议咨询altera代理(比如骏龙)选择,型设计epm7128s不推荐(厂家建议).

如果你的设计使用epm7128s是为了让cpld的输出去推动另外一边的管子,建议这样 arm<->3.3v cpld<->16245/4245(3.3->5v)<->其他5v片子,

我的完成的一个设计中就是使用上面的方法,

如果你的设计是一个以前的或者跟以前兼容的设计另当别论,比较保险的方式可以如下:

arm<->4245/8T245(3.3v->5V)<->7128s<->其他5v器件.

楼主(2007-07-11):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答!我现在用的事164245,先试试看

网友B:
不客气 一点,把楼主拉出去打20大板,好多事情都可以看资

还在这里问,简直侮辱你自己的智商

楼主:
楼上的这样说就不地道了

楼上的这样说就不地道了!
你以为你很牛是吧?
对于一个从来没接触过这东西的初学者来说,哪知道在哪去寻找啊,难道你刚开始学一样新的东西前就不去问问,全自己解决的?
再说这也是站在前辈的基础上学习,这样学习更有效率更快啊,这叫把只是共享!

楼主:
是美信公司的么?

是美信公司的么?还是哪个其他公司的啊?价位多少啊?

楼主:
还有一问题

用lpc2210的p2口做gpio的问题请教

我现在用lpc2210的p2口做gpio,但就是出不了预先的高低电平,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帮我解决!用p0.16-p0.21做输出口
   PINSEL2=  (PINSEL2&0xFFFFFFCF)|(0)
   IO0DIR = 0x003F0000;
   while(1)
   {
   IO0CLR = 0x003f0000;
   DelayNS(10);
   IO0SET = 0x003f0000;
   DelayNS(10);
   }
单步执行的时候就是不能出来正常的高低电平结果,请问是什么原因?
多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