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一个有关复位SPI以恢复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7-04-16):
请教一下,我用SPI实现两个CPU通讯,但是使用中可能会出现通讯线干扰或者中断,这时SPI的主机和从机就可能不再同步,收不到正确的数据,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修正呢?

网友A:
blfman

首先还是要从硬件方面入手,尽量减少干扰和中断发生的概率。

软件方面,可以自己制订一套可靠的通讯协议,这一点可以参考其它的通讯协议,观察是如何实现查错、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