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若干简单问题

楼主(2007-04-17):
   1。我用从一个网站上买的LPC2138最小系统板进行测距试验,板子外接一个传感器,本来想从板子外接电源,可是H-JTAG会认不出来芯片,于是从另一处外接电源,这个电源我将其与最小系统板共地,可是每次测相同的距离时,数值会差很大,应该是0x2XX的数值,有时会是0x1XX,0x0C0,...等等,若用贵公司的开发板就没有以上问题,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因为外接给传感器的电源有问题?(我用的是一个玩具车上的4节5号电池作电源,没有稳压),会导致每次读数不准?
   2。看门狗的作用。都说是防止程序跑飞,但如果程序跑飞,MCU没有对看门狗计数,那么看门狗使系统复位,看似解决问题了,实际还是系统有问题,比如抗干扰性不好,那么要看门狗有什么用?
   3。关于ADS的编译器设置,我做DS18B20试验,涉及到延时,优化级别我按照贵公司的DebugInFlash模板中默认的设置,Optimization Level->Most,即中等优化,是可以实现找到DS18B20的,即获得DS18B20发出的“存在“脉冲,但是如果设为Minimum, 反而系统找不到DS18B20,按照DS18B20的相关延时,及ARM7的指令时间我计算的延时量,并用NOP实现,假定我的延时量比DS18B20的最小延时量稍长,远比最长延时量小,即程序正确,那么编译器的设置怎么影响了程序?我在相关书籍上讲到Minimum级别的设置基本不对程序进行优化,只是将其基本不变的编译为汇编语言,那most级别可以正确找到DS18B20,minimum也应该可以,这是怎么回事?
   4。不相关的一个问题。工控领域有没有不涉及太多数学知识的应用方向?我数学不好,但其他还可以,比如英语,编程,那应该怎么朝工控方向发展?
   谢谢。

网友A:
Qvacation

1、电源和接的传感器和程序一样,用我们公司的开发板没问题,则足以说明是您买的最小系统板范围内的问题。具体是什么问题,不在现场无法断定出问题所在,因此这种问题无法准确回答。
2、看门狗的作用,你可以百度“看门狗+抗干扰”,我已按这个关键字搜索过,搜索到的网页完全可以解答你的疑问,建议善用搜索引擎;
3、应该从您的程序去寻找原因,而不是从编译器。观察两种优化设置下的目标代码,在和DS18B20的接口部分有何不同;
4、可以看看我们公司的招聘网页,www.zlgmcu.com,选定合适你的职业岗位,再以此为目标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