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 ds1302 的问题

楼主(2007-04-22):
我 调的1302 偶数数据读出为 0xff
奇数数据 可以正常读出
比如是6秒 吧  正常应该返回应是0x06,  而我这个返回0xff!!!

网友A(2007-05-30):
ds1302读数据为0xff,用的LPC2214

我现在用DS1302,LPC2214,用的P0.4,P0.29,P1.25,没有接上拉电阻,现在读数据也是都是0XFF,不知道怎么解决?
请问你现在调好了吗?怎样解决的/

网友B:
51做过

我用51做过DS1302,没有问题!,我的EASYARM2200上没有DS1302;我想是时序不对吧!可以先写入初始数值,再读出来看看对不对!

网友B:
ds1302

我记得DS1302在第一次使用时(没有外接电池),要先写入初始值,否则不工作!

网友C(2007-08-15):
大家帮忙

我现在也在用LPC2114+ds1302,就是调不通,郁闷啊!!!!

网友D(2008-04-28):
期待解决

问题同上
难到高手都不愿赐教,还是......